手册
求助:三菱 GX-developer安装的问题,麻烦了...谢谢!

楼主(2014-05-11):
大家好!
我在三菱官网下载的GX-developer软件,EnvMEL文件夹和安装程序中的应用程序setup都打不开!不知道的什么原因,不知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求指导....谢谢了!
人生在于你的选择!

网友A:
下载错误,要么是你打开的是图标文件。

网友B:
可能有以下情况。1:下载错误或没有完全下载。2:考虑你的系统问题,我之前也安装过,出现****函数错误,重新安装系统后再安装软件,成功。3:查看一下应用程序setup属性,看是否是空文件。

网友C:
PLC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ver8.86中文版怎么不能在W7的64位系统上
谁完美安装了

网友D:
你电脑是32位还是64位的?下载的软件也要跟这个匹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