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

楼主(2014-05-11):
三菱3U程序模似量DC0-10V输出 用4DA,两路输出,分别D200 ,D202,求各位老大帮帮忙说下程序怎么写,不胜感激

网友A:
直接在FX3U的模拟量手册上就有现成的例子,你需要的是仅仅修改一下模拟量输出通道对应的D200,D202的地址。
而且,FX3U既可以用FX2N-4DA的模块,也可以用FX3U-4DA的模块,两者的模拟量内部通道地址是不一样的。

楼主:
能给一个样例好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