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什么品牌的触摸屏有CAD轨迹导入功能?

楼主(2014-05-11):
我想用CAD画一个图形导入触摸屏,用来控制伺服的运动轨迹,不知什么品牌的触摸屏有这种功能?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可能吗?这个是不现实的,我有成套控制器+上位机软件,直接导入CAD编辑加工路线。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请问gys19830912 ,你的成套控制器指的是什么?QQ:214789347

网友A:
就是和PLC一样,有I/O口,我上位机程序开发好了的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问问台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