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SB驱动,谢谢啦《三菱PLC》

楼主(2014-05-11):
系统是WIN7 64位的,原先的QC30 和sc09的驱动好像都不支持WIN7的系统,谁有支持WIN7系统的驱动发我一份。
一般用Q01uCPU,所以我常用的是数码相机那种通用的USB数据线与Q01U CPU通讯的,但原先的驱动也不支持WIN7,如果谁有支持WIN7的三菱PLC的USB数据线驱动发我一份,谢谢了。

网友A:
支持的,Win8都支持,需手动按装sc09驱动程序
我安装的是QC30R2的驱动,显示安装成功,可是插上USB的时候系统无法识别,在设备管理器的其他设备中会有显示,但是带有感叹号,提示设备未安装驱动
做好每一天的工作.赚进每一时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