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PLSY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
我住隔壁我姓王

楼主(2014-05-11):
用PLSY 指令怎么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

网友A:
编程手册上有说明
我住隔壁我姓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程手册上有说明
哦!!原来是另外还要配合旋转方向一起输出哦!!

网友B:
就是控制输出Y0 YI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控制输出Y0 YI
好像驱动上要配合方向的吧

网友D:
驱动器上有一个端口是控制正反转的,只需一个IO口去控制这个端口就可以实现正反转
怎么用PLSY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