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伺服切割CAD运动轨迹

楼主(2014-05-11):
我现在需要一套伺服切割系统,用CAD画好图形,然后转换成工控软件能识别的运动轨迹,控制伺服驱动器切割出图形,请高手指导怎样实现?

网友A:
你这个直接用数控系统不得了?FANUC什么的。自己开发那不费老鼻子劲了!

网友B:
用线切割系统就可以了!!!方便简单加实用!!

网友C:
大侠说得对,法兰克数控系统太贵,线切割系统便宜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