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伺服CAD运动轨迹

楼主(2014-05-11):
客户需要做一套伺服切割系统,用CAD画好图形,然后转换成工控软件能识别的运动轨迹,控制伺服驱动器切割出图形,请高手指导怎样实现,详细指导一下

网友A:
CAD转成G代码,然后用运动控制器就可以了

网友B:
我公司的数控切割机
文档 1.doc
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