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cj1wscu21-v1通讯

楼主(2014-05-11):
求助:哪位高手有cj1wscu21-v1中文版使用手册,用这个模块如何编写 rs-232无协议通讯,以ASCII格式。请求高手指导!

网友A:
没有说明书,直接设置就能用

楼主:
谢谢大哥,学习了,还像大哥请教个问题,NC234定位模块有中文版说明说没,里面存储器定位操作中序列号怎么设置,还有序列号中定位距离参数在哪设置,这款定位模块和
NC233定位模块中序列号设置和使用不同,在NC234中该怎么操作。恳求指导

网友B:
目前NC口口4没有中文手册!附件是我之前用NC口口4时,将文档里重点内容作了标注,可能对你使用NC口口4会提高效率!
(文档较大,只能分割成三块)
[upload=2]

网友B:
给你个我之前一个项目的程序,不是全部,但是对你使用NC口口4会有帮助!!!重点看IO表中NC214的设定、程序中手动部分和圆弧插补部分!圆弧插补部分是通过人机直接修改存储器操作参数,不需要每次都打开NC214存储器操作表修改参数!结合NC口口4的操作手册,基本上你就会用NC口口4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