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1):
      PLC写一个定时程序,周一到周五八点开,五点关,那位大神会写 ,发一个到我的邮箱里782999805@qq.com

新人在此谢谢了

网友A:
这个是必须自己写的。采用读取系统时间指令TRD。
M8000
---I  I-----------------[TRD    D0]
其中这个时间存储地址的含义是D0=年;D1=月;D2=日;D3=时;D4=分;D5=秒;D6=星期。
你先做什么时间启动,什么时间停止。双休日不需要工作就用D6的数值范围做比较。
实际上就是让你用D3;D6做比较的程序。
谢谢兄弟了   有现成的程序不,这几天才有时间上来  我编个试试这段时间 不懂得再向您请教

网友B:
最好自己学着写,这样进步很快的

网友C:
用什么型号PLC,要先读里面的时间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必须自己写的。采用读取系统时间指令TRD。
M8000
---I  I-----------------[TRD    D0]
其中这个时间存储地址的含义是D0=年;D1=月;D2=日;D3=时;D4=分;D5=秒;D6=星期。
你先做什么时间启动,什么时间停止。双休日不需要工作就用D6的数值范围做比较。

学习了  谢大神·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网友E:
要是学习的话,还是自己写吧,要是用的话这东西都有得卖啦,才几十元钱,,,

网友F(2014-06-19):
学写程序是可以的,用的话一个时控开关几十块就搞定了

网友G:
楼上的很精辟!

网友H:
感谢楼主的分享很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