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1):
本人学生,学习使用GX Works2 写 PLC程序,但是写到

M8000
----| |-----------------------------------[T0 K0 K17 K0 K1]---------|    读取模拟量
           |                                                                               |
           |------------------------------- [T0 K0 K17 K2 K1]---------|
           |                                                                               |
           |------------------------------[FROM K0 K0 D160 K1]----|

这里的时候,输入 [T0 K0 K17 K0 K1] 输入这些的时候就弹出那个指令帮助的框,输入不了这些指令。
我想输入这些指令,请求高人指导。

图片已经补充。 还有是我看的书上面的程序的照片,我照着那里输入的。

网友A:
注意数字 0 和 字母 o 的区别。指令是字母,软元件是数字。

网友B:
沒有問題,已試過,

楼主:
是不是要设置什么东西? 我输入这些的时候就弹出那个指令帮助,就是输入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有問題,已試過,

是不是要设置什么东西? 我输入这些的时候就弹出那个指令帮助,就是输入不去。

网友C:
把图贴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图贴上来看看

上图了。

网友D:
你吧0打成o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吧0打成o了

为了截图匆忙输入错了,改过来了还是不行。

网友C:
指令写的位置不对,向前多移几格,位置偏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FROM K0 K0 K160 K1 中第三操作数不能为常数请注意,你用数据寄存器就可以呢!希望能帮到你!
把数据读出来传给常数K160行不通啊!所以报错!

那个是D160啊,不是K16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指令写的位置不对,向前多移几格,位置偏后了。

往前移也是一样啊, 输入不了。

网友C:
PLC什么型号?FX1 FX1S不支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PLC什么型号?FX1 FX1S不支持。

是啊!FX1S不支持哦!

网友F:
K160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C什么型号?FX1 FX1S不支持。

我没有连接plc,只是用这个软件来编程而已

网友G:
你虽然没连接PLC,可编程前要选PLC型号的。除了FX1和FX1S外,其它型号的PLC都可以输进你说的程序。要注意你标明的那条读指令是TO,如果写成T0就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你再试试吧。

网友H:
这个要先看看各型号对应的功能的。把类型改了应该就可以了。2N、3U等都可以。楼上几兄弟是正解。呵呵

网友I:
编程前必须选plc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虽然没连接PLC,可编程前要选PLC型号的。除了FX1和FX1S外,其它型号的PLC都可以输进你说的程序。要注意你标明的那条读指令是TO,如果写成T0就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你再试试吧。

原来是TO ,TO可以输入了,T0 就输入不了。  这书真不靠谱啊。

网友J:
你PLC有没装模拟量模块

网友K:
位置应靠后点输入

网友L:
心细点就没事了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

网友M:
to指令 是从可编程控制器对特殊单元的缓冲存储器BFM写入数据的指令, t0是定时器
蓝冰

网友N:
不要把TO输入成T0,出现提示画面后点击详细后确认即可
GX Works2 编程时 输入不了程序。求指导,谢谢。【已添加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