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的三相输入直接一相可以输出直流电流信号吗

楼主(2014-05-11):
各位大侠,请教一个问题,MM440变频器的三相输入直接一相,能在输出端输出4——20mA的模拟信号吗?另外,MM440的两路模拟量输出都是电流形式吗?
多谢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三相输入只输入一相,变频器不会缺相报警吗?

楼主:
多谢1楼关注,这个好象没有,只是想用变频器输出的直流电流在经过并联的电阻,给PLC提供一个模拟量输入

网友B:
应该在输入端接入L,N。它的模拟量输出好像是0-20mA。

楼主:
谢谢三楼的热心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