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1):
变频器中间一相模块老是炸,原装的是富士2MBI400U4H-120-50的模块,炸了后因为当时没有富士模块,就用三菱CM400DY-24A代替,而且是一相都换了,硅胶也涂均匀了,也固定牢靠,驱动板和主板都换的新的,用了4个小时就炸了,第二天又换上三菱模块,把散热器风道清理了一下,用了2个小时再一次炸了,而且操作键盘也炸的不亮了,但风机还在坚守岗位。我问过厂家,他们也用这两种模块,而且他们用的是同一种驱动板,所以触发应该没问题,是两种模块不能装一台变频器里吗???厂家说只要一相中的模块是一样的应该可以,他们也搞不明白什么原因,是电机有问题吗???我问过电机厂家,他们说电机匝间短路的话电机直接就不转了,如果是电机接地的话,为什么安好后能用几个小时???有高手知道原因烦请赐教,感激淋涕,也可以与我微信联系,我QQ号690500679加我微信,谢谢

网友A:
触发的小插头如果插进去是时感觉松,就有可能接触不好,也容易造成触发不稳,炸模块。
我经常碰到。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B:
看你变频器输出端是否有开关或接触器通断造成电流反馈冲击,如有是很容易炸模块的特别是大功率电机

网友C:
有些情况下电机匝间短路的话,电机也是会运行的,但电流就不正常了。

网友D:
果断整个变频器换掉,不要纠结浪费时间了

网友E:
瞬间电流控制下,还有散热

网友F:
在这种条件下炸IGBT模块一般有两种可能,要么在某个时刻发生了短路,要么就是温升过高,几个小时应该已经进入了热稳定状态,散热器上没有监测温度的传感器吗?

楼主:
感谢各位大哥赐教,我想补充:变频器到电机是电线直接连接的,没有接触器和开关什么的,另外换完IGBT模块之后我卡表卡过好多次电流,都很平均也很正常,跟变频器操作键盘显示电流基本一致。跟现实应该也正常,变频器厂家也说电流是正常的,因为他也在现场嘛。散热器我第二次换模块之前特别清理了,散热器上也有测温器的,炸模块前也没报过超温的。求大神继续帮帮小弟

楼主:
特别补充每次熔断器都炸的特别厉害,直接炸成两截,我用的熔断器跟原机上一样是ABB的,是电流太大吗?我卡好多次没是正常的,我也想换新机器,但客户不太愿意出钱,因为过保了,我也没办法,可愁死我了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赐教,我感觉触发头送的可能性不是太大,因为每次换的时候拔时都不太好拔,瞬间电流我倒是不知道,因为那个也不太容易观察,换好后我们观察一个小时左右就回去了,都是我们走之后炸的,总之小弟万分感激各位的帮助,令小弟懂得好多知识,还请各位继续帮助,谢谢

网友G:
和电容有关系吗?

网友H:
是不是谐波,有中高频吗?

网友I:
把三相都换成统一型号的试试。。三相不一样容易造成驱动失步。

网友J:
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多大功率,型号?别人怎么告诉你啊

网友K:
就算三相中有一相IGBT型号不一样触发响应略有差别也不会这样,估计可能性比较大的还是触发周期出现问题导致瞬间短路,楼主解决问题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好让我们也学习学习
风轻云淡平和心态

网友L:
变频器的相关参数是否调整过,电机跟变频器是否相配,电机负载端是否有负载冲击或抖转,电源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L:
模块的电压电流功率各个参数是否和原模块参数一样或者位大,在有些是路中,相同的电子元件,厂家不一样,相应的参数性能也是不一样的。模块跟控制电路也会不兼容。

网友M:
炸模块处理一定要查到原因,否则更换后还会坏,我也遇到过,最好用兆欧表检查电机和线是否绝缘不良引起。

网友N:
先把变频器牌子发上来,型号,

网友O:
建议还是查一下进线电路,看一下它的供电方式,TN-S系统的你变频器的接地你要注意了,它的接地会瞬间有触发IGBT的电压,会造成变频器IGBT模块炸管。

网友P:
赞成2楼的看法,

网友Q:
驱动信号控制上、模块性能差异、电机输出线(有没处在长期高温区)存在瞬间短路,每次保护都没起作用?
建议更换或者找专业维修变频器的。

网友R:
检查每一个滤波电容,检查模块驱动信号是否正常。
变频器老炸模块,求大神赐教

网友S:
这个帖子要顶啊,学习了。每次都是直接换掉了。还真没仔细研究过
QQ76214024

网友T:
我觉得应该找触发信号找起,把变频加热到工作温度,用示波器看看触发波形,说不定是变频热不稳定。看看电机是否有问题,把电机加热到工作温度,用兆欧表摇摇看看,
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so easy.!!左手拿着

网友U:
解决了没有,我觉得是因为你的输入电压有短路,你可以加2个输入电压的断路器,一个大一个小(安数不一样),测试或者加漏电开关,你的电源有问题。

网友V:
用兆欧表测电机线间三相绝缘,还有就是变频器使用了多长时间了,检查变频器滤波电容,再就是问客户变频器炸机时的工作频率,如果是频率比较高,在20HZ以上就要重点检查变频器出线三相绝缘,电机绝缘,假如低于20HZ重点检查电容和电源谐波,装交流电源滤波电抗器

网友W:
也许就是电机线的B相对地短路,如果是熔断器在变频器前面,且也是B相出故障的话,对地短路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X:
400安两单元的,你珠三角一带买的吧,现在翻新模块很多

网友Y:
有条件的话更换CPU板试一下。

网友Z:
我觉得IGBT的触发信号有问题,遇到过这种现象的,你可以换好试车的时候观察IGBT的温升。

网友AA:
检测一下变频器接地终端是不是接触良好,

网友AB(2014-06-13):
我们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模块换上去只用几个小时就炸了!厂家来人了也找不出原因。

网友AC:
引用楼主半瓶子于2014-05-11 23:46发表的 变频器老炸模块,求大神赐教 :

变频器中间一相模块老是炸,原装的是富士2MBI400U4H-120-50的模块,炸了后因为当时没有富士模块,就用三菱CM400DY-24A代替,而且是一相都换了,硅胶也涂均匀了,也固定牢靠,驱动板和主板都换的新的,用了4个小时就炸了,第二天又换上三菱模块,把散热器风道清理了一下,用了2个小时再一次炸了,而且操作键盘也炸的不亮了,但风机还在坚守岗位。我问过厂家,他们也用这两种模块,而且他们用的是同一种驱动板,所以触发应该没问题,是两种模块不能装一台变频器里吗???厂家说只要一相中的模块是一样的应该可以,他们也搞不明白什么原因,是电机有问题吗???我问过电机厂家,他们说电机匝间短路的话电机直接就不转了,如果是电机接地的话,为什么安好后能用几个小时???有高手知道原因烦请赐教,感激淋涕,也可以与我微信联系,我QQ号690500679加我微信,谢谢

4/5年前 见过一个匝间短路的风机,用了几个月后热继电器跳脱才发觉
匝间短路看短路情况才能确定,只有二三圈短路,慢慢升温,破坏绝缘就会变城6/10圈短路,最后就保护机构动作或是电机挂掉
蓝冰

网友AD:
你的变频器进线电源b相有拟接非接象 可在b相接一大工率负载

网友AD:
重点检查变频器前面到电源母线间的开关什么的(b)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