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2):
如題 :

是否有人作過此種通訊連線過

CPU : Q03UDECPU 內建乙太網路
HMI : PWS6620S-N

PLC 跟HMI 的相關參數設定為何???

謝謝告之。

网友A:
这种问题一般直接查触摸屏的连接手册,会有详细介绍的

网友B:
CPU  IP你可以自己設定mask 也可以設定255.255.0.0

裡頭的protocol也要開一組port還有去對應你的人機,一般都開一組UDP      MELSOFT Connention圖上所示,

置於你的人機應該是hitech的吧!!

目前沒有安裝軟件沒辦法告知你如何設定!!
  • 下载积分:+5(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謝謝,
    人機是hitech的

    因為他有PLC的選項,QNU,但又有跨機跟非跨機,所以才搞不懂。

网友B:
    hitech應該有代理商,
    問看看吧!~
    我記得之前有問題,我都直接找他們,他們都會解決的阿!~
    再不行再來論壇裡問吧!~
    Hitech好幾年前的東西了,小弟都忘光光了!~

    剛看了一下手冊,第六章乙太網路通訊及應用,Hitech就有說明了阿!~

楼主:
    還是不行。有人有用過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還是不行。有人有用過嗎??

    代理商?你沒詢問嗎?
    三菱的乙太網路通訊就這樣而已,
    我之前有用Hitech的網路通訊的,但是那很久了!~
    當時只用來上傳下載APD的,滿快的!~哈!!~
    查了一下,台灣人阿!~台中,有機會交流一下阿,小弟台中!
  • 下载积分:+1(小小一电工)

楼主:
    有問了呀,有教方法
    只是一樣不行
    PLC  設了IP  192.168.1.10
                    DUP    MC protocol  401

    人機設定  選 Q 系列  Q71E1  ETH

    站號 0

    IP   192.168.1.10
    端口 1025

    使用跳線的網路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問了呀,有教方法
    只是一樣不行
    PLC  設了IP  192.168.1.10
                    DUP    MC protocol  401

    三菱PLC有網路port的是不用網路跳線,一般的網路線就可以了,
    1.你先釐清,直接用電腦----網路線----PLC去連!~只要PLC IP有設!一般都是可以連上,先確保網路線正常可以連結,我要確保你PLC與網路線是正常的
    2. IP CONFIG的命令你應該會吧!~單獨用電腦去PING看看有沒有跟PLC對應到。
    3.選 Q 系列  Q71E1  ETH, Q71E1 是Q系列的另一種網路通訊模組,你現在是要對CPU上直接連接的Port應該選Mitsubishi MELSEC-QnUD(CPU)吧!!!
    4.一樣跟先前1的步驟一樣,先用網路是看看能不能有回應!~要個別去TRY才知道哪裡出問題!

    剛看一下手冊,三菱Q系列的網路連電腦可以不用跳線測試,但Hitech人機要跳線連電腦才行,如果覺得麻煩我覺得在兩台機器之中裝個HUB,那就都不用跳線,一來你可以傳檔案給人機,二來你也可以連接三菱PLC,三菱PLC與人機要不要要跳線,說明書是說連線的方式須依實際的狀況來決定

    圖是我大概用你的方式設定,MC protocol  401  401是16進位的,確認一下!~我有圈出來!~十進位1025

楼主:
    有測試過  人機ok  ,plc ok

    人機必須選 Q 系列  Q71E1  ETH ,才有端口設定 1025
    若選 Mitsubishi MELSEC-QnUD(CPU) 則無端口設定。

    大哥有認識的人使用過這樣子通訊嗎??

    謝謝回復教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測試過  人機ok  ,plc ok

    人機必須選 Q 系列  Q71E1  ETH ,才有端口設定 1025
    若選 Mitsubishi MELSEC-QnUD(CPU) 則無端口設定。

    剛幫你問過代理商了  Q71E1  ETH 是選用通訊模組時使用的,
    所以應該是選錯了吧!~~
    你目前是用Q03UDE  所以選QnUD(CPU)是對的阿,
    代理商也是這樣,參數的東西你在try一下吧!
    我也很想知道到底連起來時,你的設定的參數是如何

楼主:
    還是連不 起來

    所以我放棄了~~~
    你的代理商有真正連線成功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還是連不 起來

所以我放棄了~~~
你的代理商有真正連線成功嗎????

哈~代理商那是很久了,靠交情問的,已經很久沒再用hitech了,
畢竟你有實機可以用,我連個人機在哪,都沒辦法試,
況且熊熊打電話問他有關hitech的東西,問了也辦法試阿,只能說幫別人問的!~
這個你的代理商有關析阿!~畢竟你在使用他們的東西前,一定有詢問過可以可以達到這個功能,
PLC也是可以問啦,但是通常都是人機去配合PLC的,我記得hitech會為了沒支援的功能而去追加新的功能,幾年前台達電的變頻器,也沒辦法用通訊連接阿,後面再追加新的功能!~

楼主:
也是,就看站上的那位仁兄,有作過,提供解答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是,就看站上的那位仁兄,有作過,提供解答了

借我一台人機與PLC啦,我很樂意幫你連看看啦!~
或者直接到公司找你也行,因為平常在家standby無聊死了,不過只限台中 中科與工業區,太遠的我不跑!~

楼主:
寄給代理了。結果1出來跟你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