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这样的焊接,,,,,怎么与外壳粘上~~~~~

楼主(2014-05-12):
这样的焊接,,,,,怎么与外壳粘上~~~~~

楼主:
热熔胶会让塑胶外壳受热变形的~·~~~~·`~~~```~~~``~~~``~~~`

网友A:
大功率烙铁,松香快速焊接!优质焊锡丝!

网友B:
焊台轻松搞定

网友C:
热缩管太长了!!用AB胶解决问题!!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
我没有用焊台,,,
就是普通电烙铁~~~~~~
引用 网友B:
焊台轻松搞定

网友D:
普通烙铁就可以的,焊接好以后,在结合面涂抹A;B胶就行了。我曾经做过的。

网友E:
用AB胶或热熔胶粘合即可

网友F:
将图1中的屏蔽层焊接到外壳,可以事先打毛一下需要焊接的外壳部位地方。接口与外壳可以用热熔胶焊接,或者把那个外壳换掉,用带塑料卡口的那种。总不至于在这棵树中吊死了。

网友G:
用胶可以熔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