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2):
   DTB温控器模拟0-10V线性电压输出,怎么改成0-5V电压输出?

楼主:
   不加硬件电路的方式

网友A:
参数里无设置选择项,不加硬件电路大神才能做出来

网友B:
分压的方法,加个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分压的方法,加个电阻

楼主说了,不加硬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分压的方法,加个电阻

这不行,不能添加硬件

网友E:
加个电阻

网友F:
比例输出上限设为50%,太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里无设置选择项,不加硬件电路大神才能做出来

打台达热线电话了,,设置参数就可以了。 特殊命令开启才行,说明书上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