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在线站点为何只能看到343?继续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4-05-12):
还是亲戚的那台S7-300,我用笔记本通过TCP/IP连接后,在Manager中PLC->显示可访问的节点,为何只能看到一个cp-343-1-lean模块,看不到CPU的说,是密码的问题,还是什么配置没有配好?继续求大神指教。

楼主:
着急啊,求大神帮助。

网友A:
PLC—编辑以太网接口——浏览
然后把自己笔记本电脑的IP设为与PLC网卡同一个网段,就可以上传了。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网友B:
没设CPU槽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