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要求3相380输入,可我没工业用电怎么办?又想测试测试

楼主(2014-05-12):
能不能把家里的220交流电压通过变压器输出380v2相输入到变频器?或者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A:
多大功率的?

网友B:
試動作及改參數沒問題

楼主:
小功率0.75那种,用变压器把220变压成380可以接电机测试吗?

楼主:
我要接了电机测试变频的效果,但是我没380v三相电压,只有220的家用电压,大家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
有变压器可以把220家用电压变压成380三线输出的吗?

网友C:
好像不行吧,要不然维修工就不用为找电源发愁了

网友A:
220接上,启动时候看看报警不

网友D:
应该没事吧,注意看一下,输入端的L2/N,如果有这个标记就应该能用单相电源。只是注意一下,如果要带负载要降级使用,不带负载没问题的。

网友E:
变成380也不行吧,会显示缺相的,可以借一台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小功率的变频器做电源使用。

网友F:
买个380转220的控制变压器220接市电380两线接变频器上就行了

网友G:
试试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