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C通讯格式设置

楼主(2014-05-12):
求大虾指导:
3UC通讯格式设置。
数据长 8位
奇偶 无
停止位 1
速度 9600
控制线 RS-232C
求通讯格式设定值(16位)
才学疏浅!

网友A:
在PLC参数里面直接设置吧,比较直观。

网友B:
如图所示:
自我解救

楼主:
我设定了H881→D8120,串口通讯器能接收到PLC发出的数据,但PLC不能接收到串口通讯器发出的数据

网友C:
串口通讯器能接收到PLC发出的数据,但PLC不能接收到串口通讯器发出的数据
檢查 看看你 串口通訊器 送出的結束碼 有無問題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D:
学习学习···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楼主:
还是不行,
,大家一起来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