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帮忙解释下下面的回路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5-12):
见附件·····

网友A:
这个好像不是三菱PLC程序,应该是OMRON的吧?
David

网友B:
不是OMRON
百度了一下,这个是设置以太网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OMRON
百度了一下,这个是设置以太网指令
能说说是什么意思吗

网友C:
連接信息的讀取
然後接收數據後結束的處理讀取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