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S与PLF问题

楼主(2014-05-12):
Ld x24
Pls m0
Ld m0
Or y1
Ani x21
Out y1
Out y6
Ld x20
Plf m1
Ld m1
Or y0
Ani x21
Our y0
End
按下LD X1 Y1指示灯亮 Y2电机转动
X3是个常开触点,跟这plf有点搞不明白了,我的想是他应该是常闭才对,断开才接通个扫描周期

网友A:
你把程序写全,都没看见X1,X3。。。Y2...

楼主:
这是一个教学里面的,梯形图就这个样子

网友B:
PLF應該是當X3(常開接點),當接點狀態切換成ON(接點關閉),然後再切換回OFF(接點打開)時,
階梯圖程式取下沿觸發點,而輸出一個掃描週期的M1,然後M1來驅動Y0,Y0自保持運轉。
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