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2):
如图: [ TOP  H6 H0A5 H0A0D K1]里面的 H0A0D 是什么意思啊 谢谢!

网友A:
這樣應該夠清楚了吧!!
  • 下载积分:+1(jiyuqixi) 真诚感谢!

网友B:
    H0A0D是字符空格,这里表示数据完成,
  • 下载积分:+1(jiyuqixi) 真诚感谢!

楼主:
    谢谢 大家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應該夠清楚了吧!!

    请问这个手册的名字是什么啊!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手册的名字是什么啊!谢谢

    三菱QJ71C24 手冊(基礎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