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2):
我在状态S15中有一条指令MOV K1 D404,为什么程序状态经过S15却没有运行这条指令,但是当我在S15中加了条1秒延迟转移到S16的定时器时,MOV K1 D404就工作了。具体如附件中所示。监视显示程序运行同样停留在下个状态S16,前面的状态都只运行一次。
注:改延迟如果是0.1秒的话同样没有执行MOV K1 D404

网友A:
好像你这个要把mov指令放在最上面就好了。
还是不行哦

网友B:
會不會是電腦的速度跟不上?
無論計數時間多小,只要計數值還未到達設定值,MOV指令在計時動作之前,
以順序來看應該是不可能沒動作就做條件轉移的。
这个跟电脑速度应该没有关系吧,电脑慢么最多显示慢点撒,毕竟电脑只是一个监视的功能啊。
我也确实想不通怎么会这样

网友C:
扫描周期没问题 不需要加延迟,到时你的D404是否有别的线圈占用,我一般习惯直接用MOVP,防止占用
MOVP试过了,也一样
是否有其他占用这个我也感觉有可能,但是也没找出来,我再研究下

楼主:
谢谢大家哦,问题我已经解决了。是我S16转移S17编写不合理,程序看似停留S16实际是已经走过一遍S17再跳转S1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