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换的三菱FX1N-60PLC无缘无故的掉电

楼主(2014-05-12):
3月份设备上刚换了个三菱FX1N的PLC无缘无故就掉电,PLC的电源和触摸屏电源是一个开关,触摸屏没掉电。POWER ,RUN指示灯灭了有2,3秒后就好了。设备就从自动模式变成手动模式。设备需要通过触摸屏重新启动。求师傅们帮帮忙。

楼主:
咋程序无法上传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果断换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果断换PLC.
会不会是PLC与触摸屏通信有问题?还是PLC有问题?

网友B:
原因:
1 PLC是山寨的
2 PLC的24V输出有过载或者短路的地方,或者PLC有故障,自己保护了。
3 PLC供电电源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