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根220V的电热管接成星型,输入的是380V电压

楼主(2014-05-12):
今天接了三根220V的电热管接成星型,输入的是380V电压,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如果其中坏掉一根电热管的话其他两根有没有影响呢,会不会也会坏掉。。。

网友A:
可以计算一下功率呗,烧了一根,电阻等于串联的,也就是阻值相加。

网友B:
接跟中线就不会烧了
QQ1300290132

网友C:
1.加热管星型连接坏掉一根电热管的话,功率会下降。其他二根的电压为每根190伏。
2.电压降低了,加热管的寿命不会有影响。
3.功率下降后,加热速度变慢。最高温度会降低。

网友D:
三楼说的对

网友E:
同三楼的意见

网友F:
没事的,有没有中性线都可以。

网友G:
三楼说得对,接根中线串个电流表,可以检测加热管好坏

网友H:
对其它两根不会有影响。

网友I:
加热电路要有电流检测电路,这样现场维护可以很直观的发现电热管的工作状态。
不断向前

网友J:
有什么国产的温控表带电流检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跟中线就不会烧了
你是指的N线吗?

网友K:
3楼讲得很有道理,顶下!

网友L:
加个中性线最好,第一坏一个另外两个可正常工作

网友M:
没有事,烧不了的

网友N:
建议在星点接零线

网友O:
有一定影响,最好接上电流麦表

网友P:
最好接上中线,加热管的功率不是恒定的,假定每根加热管的阻值是5欧,在星形连接的时候额定功率是1100W,在额定电压下两根管子的功率和是2200W,当一根管子坏掉断路后,另外两根管子就成了一根,功率是(5+5)乘380=3800W。个人观点

网友Q:
中性点可以不要接,烧坏其中一根,肯定需要更换,特别是大功率加热,接线空间也有限,引入N线很麻烦的,可能会成为短路故障点,有人认为接入零线相之间会平衡点,甚至于有些人以为不接中线不会加热的笑话,也难怪大家平时习惯于单相220V加热,都有零线,其实加热电路本身就是"粗放"的,线路当然越简捷越好.

网友Q:
三相电阻丝加热功率 P=1.732UI

网友R:
烧了一根,电阻等于串联的,也就是阻值相加

网友S:
如果是三相阻值一样的就没有问题,三相阻值差别大的话,会烧其中一个加热管,由欧姆定律可以算出的

网友T:
温度跟不上

网友U:
三楼正解!你可以串一个电流表监测电流啦

网友V(2014-09-08):
三楼的方法正确 实用
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