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
求助:关于三菱触摸屏A970GOT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4-05-12):
请问A970GOT可以与松下的PLC使用吗?如果用GT-Desinger3编辑图形,要选用哪个机种? 谢谢

网友A:
用GT-Desinger2软件编辑,在GT2中有这个型号选择,不是用GT-Desinger3
自我解救

楼主:
谢谢,请问A970GOT能与松下PLC通信吗

网友B(2014-08-20):
应该有吧
[fly]欢迎纺织行业的工控朋友,本人也在纺织的圈子里。希望可以共同研究美好的未来。[/f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