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的这2个伺服电机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4-05-12):
手里的选型手册,查不到这型号,2个100W的伺服电机型号分别是SGMAV-01ADA21 和SGMJV-01ADA21。这2个电机有什么区别,通用吗?
能不能用SGDV-R90A01A 的100W驱动器拖动呢?大家有知道的吗?谢谢了。

网友A:
SGMAV-01ADA21是低惯量小容量的伺服电机.SGMJV-01ADA21是中惯量小容量的伺服电机.都可用SGDV-R90A01A 的100W驱动器拖动.

楼主:
谢谢楼上前辈的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