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2):
请问S7200跟S7200CN的编程电缆是不是通用的?
盟主

网友A:
PPI电缆吗?是通用的,都可以用
  • 下载积分:+2(zrsheng) 热心助人!

网友B:
    都可以用
  • 下载积分:+2(zrsheng) 热心助人!

网友C:
    都一样
  • 下载积分:+2(zrsheng) 热心助人!
  • 风轻云淡平和心态

网友D:
    S7200是德国制造的,S7200CN中国制造的,编程PPI电缆是通用的。

楼主:
    我在淘宝买了一条山寨版的,跟S200CN通信不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在淘宝买了一条山寨版的,跟S200CN通信不上

    检查通讯参数的设置,你的软件的版本,
    山寨的不支持高通讯速率,原装的则支持。
    PLC的开关在STOP模式看看可以不。
    还有一个可能,PLC通讯口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通讯参数的设置,你的软件的版本,
    山寨的不支持高通讯速率,原装的则支持。
    PLC的开关在STOP模式看看可以不。
    还有一个可能,PLC通讯口坏了。

    谢谢指导,应该是不支持高波特率所至,之前是个人出钱买了,今天让公司花钱买正版去了,再请教几个问题,xp系统最高是不是只能装SP8版本,高版本软件能读低版本程序吗,低版本软件能读高版本软件写的程序吗》?

网友F:
    PPI通信一样的。

网友G:
    通用,不过有高级PPI与普通之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应该是不支持高波特率所至,之前是个人出钱买了,今天让公司花钱买正版去了,再请教几个问题,xp系统最高是不是只能装SP8版本,高版本软件能读低版本程序吗,低版本软件能读高版本软件写的程序吗》?

    XP 系统补丁最高只有SP3, 所谓的SP8不是系统补丁,是软件补丁。
    一般来说,高的可以往下兼容,低的不能往上兼容,低版本软件读出高版本程序后,此程序往往不能通过低版本软件再导入对象内。

网友I:
    ppi的编程电缆是通用的。

网友J:
xp系统最高是不是只能装SP8版本
SP9也可以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