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三菱伺服报警!求解!

楼主(2014-05-13):
三菱GOT1000触摸屏显示报警画面如下图所示,大致知道原因是伺服放大器异常产生,伺服放大器型号:MR-J3-40A。
但报警时,伺服放大器不显示报警代码!
背景:该设备正常使用三年无任何异常!最近时不时出现异常报警!

网友A:
537 是QD75 异常报警 不是伺服异常

网友B:
建议把程序导出来,看下。

网友C:
QD75 模块有故障吧,你看看PLC模块

网友D:
你可以看QD75的报警代码

网友E(2014-07-09):
接触不良吗?断电后模块重插下。

网友F:
QD75是定位模块吧,有条件的话换个新的试下啊

网友G:
以下请参考,程序确认吧

网友H:
同意楼上,537是指PLC的Ready信号(Y0,看具体设置)OFF是执行了定位起动,检查程序,导通Y0后再运行伺服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