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PLC编程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4-05-13):
新手求教:比方说:三菱某个系列如F2N的模拟量模块有通用的吗?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的通用能到什么程度。
FX2N-4AD,4DA的可以用在FX3U系列上。

楼主:
指某个模拟量模块是否具都有温度、压力、流量等编程输入输出,还是说温度、压力、流量各有各自的专用模块。

网友B:
模拟量处理的信号基本是规定的几种,0-10V,0-20mA,4-20mA等。只要你的传感器模拟信号一致,所用的模拟量模块就可以一样。

楼主:
有道理,通学习了

网友C:
有收获。
PLC编程方面的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