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烘乾風機變頻器斷電後 烘乾加熱不能打開請問怎麼操作?

楼主(2014-05-13):
烘乾風機用變頻器控制, 當變頻器斷電後。烘乾加熱器就不能打開了。有PLC控制。問大哥們變頻器怎麼給PLC一個信號。串到烘乾加熱程序中。急啊

网友A:
变频有个输出,你接线,然后设置成运行就好,运行的话就会给信号出来,
下载积分:+2(sunyantao) 真诚感谢!
主页:http//www.gdruichen.com

网友A:
又或者你用Y0,控制变频器启动,Y5控制加热,你在程序里面可以锁,必须要Y0置位后Y5才能输出
主页:http//www.gdruichen.com

楼主:
烘干风机变频器是靠按扭启动的,y0接中间继电器线圈,常开触点与变频器启动触电够成回路启动变频器,但是变频器用断路器断掉三相电,按下按钮y0会接通,风机不转,打开加热器就干烧,我想问,变频器断掉三相电后,即使能启动Y0风机不转烘干加热不能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