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3):
存储卡我热插拔后,电脑与CPU通讯不上,显示找不到在线的伙伴,将存储卡拔掉后就能与CPU通讯上。那我的存储卡坏了吗?有没有修复的帮法。请教高手。

网友A:
你的MMC卡有问题,你把卡插在Cpu上,看看各个指示灯状态

楼主:
MMC卡我用读卡器,格式化后在电脑上可以存放文件。可以说明卡是好的。512KB的卡插入电脑显示30MB。请教高手怎么格式成CPU可以识别的卡。

网友B:
你太有才了,用读卡器格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