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3):
描述:截图1
      S7-200编程软件(V4.0 STEP 7 MicroWIN SP9)无法连接PLC,我的系统是windows 764位,
设置PG/PC接口如下图,没有PPI接口,求高手帮忙@#¥%%……

网友A:
ADD/REMOVE 里面添加看看有没有,如果还没有,则重新安装软件吧,或者考虑换操作系统。
  • 下载积分:+1(yexink) 真诚感谢!

网友B:
    软件装的不对,驱动没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