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3):
PLC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ver8.86中文版w7的64位系统怎么不能用阿显示英文如下请高手说一下

网友A:
win7 32 安装时没有问题的,64位好多工控软件都不兼容,还有就是可以搞个虚拟机,在虚拟机上安软件。

网友B:
安裝 GX Works2 就可以了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C:
WIN 7 64 软件8.98C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