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要赐教下啊,急!

楼主(2014-05-14):
各位好啊,我用三菱的3u和1n做N;N通信,通信不稳定啊,是什么问题啊?求各位大哥赐教啊

网友A:
1、查看程序有没有把特殊通信继电器当作其它用处。
2、如果两台PLC通信线比较长的话最好加上终端电阻
3、注意排除干扰,线的原因还是布线的原因或外部设备干扰。
自我解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