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恩士PLC接线通电后,erorr灯常亮,在线错误监控也没能找出原因 !

楼主(2014-05-14):
基恩士PLC接线通电后,erorr灯常亮,在线错误监控也没能找出原因,接线已经检查N次也没问题,望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A:
写个空程序进去就OK了
下载积分:+1(520mantou) 真诚感谢!

楼主:
我还想求教一下,基恩士怎样控制伺服电机动作?我设置了CPU定位参数及采用了JOG指令,但是电机就是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