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4):
现在用的是一个三菱mr-j2s的伺服驱动,用的是增量值伺服电机,想把电机的编码器脉冲返回给PLC,但是驱动器用的是差动输出的,要怎么才能接到PLC呢?PLC用的是FX3U的,请大家指点!

网友A:
可通过光偶来转换.

网友B:
第3方的转换模块来转换信号
增加2N-1HC的高速计数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3方的转换模块来转换信号
增加2N-1HC的高速计数模块

请问第3方的转换模块有什么性价比较高的可以推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