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才能把FX2N-128MR-001改为扩展单元

楼主(2014-05-14):
手头上有两个FX2N-128MR-001的PLC,怎样才能把其中一个作为另一个的扩展单元使用呢?
谢谢各位了,最终用485来弄了。

网友A:
记得以前FX1S加个485通讯块,然后有个1:1通信,不过有20ms的延时.不知道2N

网友B:
两台PLC通信得了,1:1还是N:N通信

网友C:
把设备分成两个部分,分成两个PLC 来控制吧,这样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