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控制的时候 这个给定定位器怎么做?

楼主(2014-05-14):
一.按图施工的话 不是要2个电位器啊?
用什么样的电位器呢?
二.这个正10V电压 是伺服提供的吗?
现在有点分不清 10V是几号端子 0V又是几号端子 输入端是几号端子
1号P15R是 10V
2号VC是 信号输入端
28号LG是 0V公共端
这么理解对吗?
三.如果接 外部给定的电源呢?
直接2根线 电压正极接 2号 电压负极接28号 这样就可以了吗?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根据 ABB变频器的 这个接线图 推到了一下
发现 P15R 对应 ABB的 10V
LG 对应 ABB的AGND
VC 对应 ABB的 AI1
ABB的电压是10V 选4.7KΩ的电阻
但是这个貌似有15V 调速电阻选4.7KΩ 那个上限设定的选多大的电阻呢?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