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编程软件GT Designer3 不支持GS2110型号触摸屏么

楼主(2014-05-15):
三菱触摸屏编程软件GT Designer3 不支持GS2110型号10寸的?

网友A:
建议你看看这个:
GS系列安装程序的安装步骤
1.请双击GT Works3 Ver.1.104J 以后的文件内的GS Installer.exe 启动GS Installer。
请按照画面指示进行操作。
2.显示完了画面时,请点击[完了]按键后完成GS Installer 安装。
链接地址:
http://cn.mitsubishielectric.com/fa/zh/GOT/GOTSimple.asp
下载积分:+3(a6831140)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B(2014-12-18):
先安装GT DESIGNER3 ,再安装GS INSTALLER

网友C:
GS软件没有安装,装一下就行了!

网友D(2015-04-29):
用1.119Z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