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 我们的pls2 指令不发脉冲

楼主(2014-05-15):
求助,为什么 我们的pls2 指令不发脉冲

网友A:
可以先@INI停止脉冲输出,再触发试试。另外寄存器设定值不要超程。应该没什么问题

楼主:
mov 10 D200
10 D201
100 D202 0 D203
1000 D204 0 D205
1000 D206 0 D207
参数设置得比较简单,想是先让它动起来。
还有我是在监控模式下,截图的。 不知道是不是哪设置有问题。

网友B:
你不觉得你的那个频率太低了吗???????/

楼主:
频率高也是试过了,关键在于 它的A280.04不亮,说明脉冲就没有输出。型号是cp1e-n30,手册上也说是可以脉冲输出的。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求大神们解惑。

网友C:
启动频率太高,你设置的比最高频率还高,电机还怎么转

网友D:
可能的原因:
1)脉冲1输出口的接线错误!
2)脉冲+方向的接线错误!
3)PLS2指令中,控制字应该是双字的,使用了单字!
4)pls2指令中,控制字在人机给定,人机中控制字的格式有问题!

网友E(2015-01-30):
请问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今天也做程序发现,PLC没有输出,不知道是 怎么回事,能帮下忙吗?

网友F:
D204内的脉冲量是不是没有给出

网友G(2015-03-10):
这是PLC的问题,我也遇见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H:
1.检查程序里面是不是有INI指令将其复位?
2.地址是否正确?
3.测试可以先程序备份 清除 直接写一个最简单的指令 看是否有输出

网友I:
加减速频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