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输入

楼主(2014-05-15):
各位大神求助,我一输入TO就是这样的界面,我那里出错了。很不懂。

楼主:
我用梯形图输入都写不了TO,

网友A:
TO K1 K17 K2M10 K1
要这种格式

网友A:
注意区分 TO 和 T0 知道不 T欧 及 T零。。。。

楼主:
收到,难怪我写不进去。卡壳了、非常感谢

网友B:
他要的是定时器T0

网友C:
同志啊同志,你不是在TO后面写了K200?这个TO后面的操作数是指具体模块的位置号,请问你PLC模块扩展可以到201槽?
另外这个TO输入需要完整的格式,楼上的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