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5):
系统是WIN7 64位的
我在用GXworks软件进行定位模块的数据传输时老是会显示 通讯中断,

这个是刚开始传输定位模块 的数据,速度非常慢。

过了一会正常了,显示正在传输。
可是到了53%以后就停住不动了,过一会就会显示传输失败

求解。
设备正在调试,很急啊。读取文件可以的,就只有传输这个QD77的定位模块出现这个问题。软件卸载重新安装过还是这样。
CPU是Q01U的,本想用它的USB插口,可是不知道电脑设备为什么会老是显示我没有安装驱动。所以无法用USB通讯。(驱动精灵和驱动人生都尝试过无法解决)

网友A:
数据线可能有接触不良。
1、数据线有暗断
2、数据线的接头不良
3、通讯设置不对
如果你可以在线检测证明你的参数设置没有问题,如果在灌入程序时偶尔会出现通讯异常,请确认如下2种可能:
1. 通讯电缆接触不良,包括你的接口部分
2. 如果你用的是串口的,试着把电缆拿下来再重新插上,可能是因为驱动的问题
3. 如果你用的是Q PLC,一边是USB而另外一边事方口的那种,90%是线缆内部接触不良
可是我在传输程序和模拟量模块的时候都是没有问题的,电缆用的是QC30R2的,USB转圆口的那种。因为定位模块换了个型号,参数应该不会有问题时按照以前的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