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编码器测量长度的编程

楼主(2014-05-15):
用三菱fx1s的PLC和旋转编码器来测量长度的问题,旋转编码器是装在普通电机轴上的(电机是没什么惯性的,可以忽略不计),可是我用四则运算编程,误差太大了,间隙补偿的我也试过了,还是不行,请教各位大侠用什么的编程方法可以减少误差!!让精度高点!!!
我住隔壁我姓王

网友A:
浮点运算呢?精度会不会高点!!!!1

网友B:
换个fx2n支持浮点数运算的,到位置以后减速停止

网友C:
现在FX1S假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