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200MODBUS问题

楼主(2014-05-15):
现在有2个224,想将A机上开关量和模拟量全部写到B机上,然后再将B机上的开关量和模拟量全部读到A机上来,通过MODBUS来读写,请问怎么写好,最好有个例子,谢谢。

网友A:
一个主站一个从站,主站访问从站。手册上的介绍应该就够了。
两个224直接用网络读写指令不是更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