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请达人赐教

楼主(2014-05-15):
做了个小FB块,但是插入的时候出现下面的提示 ,是因为块没做好还是什么啊

网友A:
是因为还没有完全退出编辑状态啊!
单手叉腰

网友B:
对 我感觉也是

楼主:
请问如何退出啊

楼主:
有没有人指点一下啊

网友C:
修改功能块必修离线修改,然后传送。可以改变功能块的定义参数。

楼主:
不是,跟本没有连接PLC我想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