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光电开关有信号是输出是正还是负?

楼主(2014-05-15):
看PLC图纸的接线,光电开关输出的是负。但是看光电开关的接线图的话,输出端和24V正端连接,有信号时输出不应该是正吗?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照图上颜色接就OK了!

楼主:
这是现场设备的图纸,是已经完工的了,我就想问一下,看上面光电开关上的图,输出端和正端连着,不是有信号是输出正吗,怎么看PLC图纸,输出端输出的却是负呢?

网友B:
朋友你这个光电开个是NPN型。应该选择PNP型和达到图纸要求

楼主:
看网上说:
PNP是指当有信号触发时,信号输出线OUT和电源线VCC连接,相当于输出高电平的电源线.
NPN是指当有信号触发时,信号输出线OUT和0v线连接,相当于输出低电平0V。
三菱PLC都是接NPN的,看这个要求信号线应该和OV相连的啊,怎么现场的光电开关信号和24V+连接呢?

网友C:
这个光电开关负输出。

网友D:
一看就知道负,光电开关要确定NPN型和PNP型,

网友E:
你的开关是NPN输出类型的,接线图也是正确的。

楼主:
谢谢大家,我懂了~

网友F:
NPN 和PNP的问题==楼主你最好动手试试 以后就不会再问了

网友G:
你这个光电开关是负输出,如果不明白,可以查一下模拟电子电路的资料

网友H:
实物与电路图都正确,黑色信号线接三菱PLC输入点即可。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I:
你信图纸还是信实物?纠结干嘛?

网友J:
你真能,我就横竖没看出输出与正极相连。

网友K:
楼主不要纠结在图上,那是画图人员在图上表示接线都集合到光电内部而已,根据图线蓝色接就OK了

楼主:
看这个光电上的接线,黑色是输出线吧,那么这个黑色的线这不和正端的褐色线相连吗,光电有信号时,是不是正端和黑色的线就导通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121449]

看这个光电上的接线,黑色是输出线吧,那么这个黑色的线这不和正端的褐色线相连吗,光电有信号时,是不是正端和黑色的线就导通了。

就把图中那个线圈看成PLC的输入光耦,这样看明白了?
风轻云淡平和心态

网友M:
???
长期回收西门子 PLC  变频器,触摸屏,成套伺服等,电微:I8I2I923860注明二手电气

网友J:
那个方框表示外部的一个线圈。

网友N:
朋友,从元件到图纸都没有错,元件输出端英文标明为黑色(black),图纸接plc的x40,并没有接正极,元件实际是欧姆龙系列接近开关,感应触发内部三极管,三极管有pnp型相当于机械接近开关常闭触点,有npn型,相当于常开触点,此图为,当铁块接近元件时,输出端置底电平,相当于x40与com连接,否则,置高电平,相当于x40与com断开。
liuliangdt

网友O: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121449]

看这个光电上的接线,黑色是输出线吧,那么这个黑色的线这不和正端的褐色线相连吗,光电有信号时,是不是正端和黑色的线就导通了。

楼主,有图有真相。

有图有真相啊。

楼主:
感谢朋友们,搞明白了,看了17楼的图,一下明白了,我以为光电开关上那个方块是内部电路呢,原来代表的是外部的继电器线圈。光电开关图上线圈的一端直接接的正,另一端接的输出,那么输出肯定是负,也就是说是NPN输出的。感谢大家的无私帮助。谢谢!谢谢!小弟犯的是低级错误。

楼主:
再次感谢前辈们单独画图给我讲解。谢谢了。

网友P:
npn输出为付

网友Q:
你最好就是找个电源试试,用万用表一测不就什么都清楚了?

网友R:
OMRON 的PNP 接近开关有的带上拉电阻 PNP的也能接三菱PLC
光电没侧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