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上变频器会节能吗?

楼主(2014-05-15):
车间的除尘器风机和水泵都是星角启动的,由于是冶炼单位,风机和水泵都是常年24小时运转的,有维修保养计划才停机检修。风机和水泵都是45看kw左右以上的。公司一月电费是200w,公司最近正在考虑降低电费,大家说这样大功率的风机和水泵用变频器拖动的话,会不会省电呢?大家有没有做过实验呢?像这45千瓦的风机,用变频器的话一小时能省多少电?用变频器节能靠谱吗?
下载积分:+1(shimengsheng) 降低能耗,风量和水量, ..

网友A:
效果可能不会很明显

网友B:
能量是守恒的,只有当你的功率输出减少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减少支出,不知道,能否满足工况
机械臂

网友C:
变频器本身不节能,只是起调速作用,如果你的鼓风机和水泵转速慢一点可以满足正常生产的话,那就可以节能。

网友D:
节能,我试验过,不过你卡下变频器输入电流会比输出电流小

网友E:
先检测一下现在工频下的电流,是否满负荷,如没有满载,那装上变频能节能,满载了就没用了,风机,水泵类有专用的变频器。我估计有节能的余地,不会是满载的。
常熟工控

网友F:
如果可以不满载运行应该可以节能,如果满载运行的话估计节省不了,就算能节省也是微乎其微的

网友G:
变频器还有提高功率因数的作用,用上会节能的。

网友H:
满载节能空间非常有限,负载率越小,节能空间就大。

网友I:
有浪费才有节能,要看你现在的气与水够不够用,如果够用还有富余那就可以用变频了。

网友J:
会的,你在上面地方,具体能省多少要看你的实际情况,可以的话到你那看看

网友K:
用上变频器肯定会节能的,我们公司就改造过,很好的

网友L:
不是用上变频就是节能了,还要加传感器控制变频达到你要的状态才会节能。如果现在工况是没有多余的话节能效果很小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M:
安装变频器后期的维护成本会增加的!!

网友N:
概念上的问题,负载始终工作的话,你用变频怎么节电啊,变频节电的原理是避免启动时的大电流而节能的。

网友O:
我公司水泵全用的变频启动(45KW以上),目的是为了减小启动电流,节能好像不明显,有可能的话,我们可以qq聊聊,597324808

网友P:
最明显的作用就是 减少维修费用,减少劳动强度。

网友Q:
变频控制电机还是可以的,能根据现场需求来实际调节,星三角,我感觉用在重载启动上还是可以的,其他的还是变频节能。但是水泵看您怎样安装使用的,管道泵如果是自吸的话,用了变频,恐怕吸不上水来。改造还是要建立在生产稳定的情况下。

网友R:
节不节能要看你电机的所带负载的需求,如你要满负荷运行加变频器就是增加耗能,如以前不需要满负荷运行而是关小阀关来控制工况就有节能的效果.变频器本身也是要耗能的.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