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S7-300里的PID模块FB41怎么使用?

楼主(2014-05-16):
大神们,最近在学S7-300,要做一个闭环控制系统,PID调节,连续控制要用FB41,这个FB41的各个参数如何使用,还有程序做好以后如何整定?例如:变频器控制水泵恒压供给,这个FB41有没有自整定功能,手动现场整定该如何整定!请教实例和整定方法及过程!FB41块的参数含义已经找到

网友A:
我也才学到这个PID控制,也知道调用FB41或SFB41 就是没有看见个实例程序,那个帅发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