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开关漏电?

楼主(2014-05-16):
在现场我测量机器的开关竟然塑料部分有200多V,金属部分反而没电,上图!

网友A:
柜体内装的是啥电器啊,用数字表测量会有干扰的,你用指针表试一试。

网友B:
天气太潮湿了

网友C:
金属部分不带电是因为金属部分接地了。

网友D:
数字表遇到了干扰而已。

网友E:
数字式万用表因为输入阻抗比指针式的高,一些控制电柜又容易产生干扰就是这个样子。

楼主:
不是数字表干扰啊,打开关时真的被电到才去测一下的。

网友F:
感应电,有什么稀奇的吗

网友G:
电柜外壳接地线确认接地良好吗?
肥仔米

网友H:
大家没看到红色表笔拿在左手吗?感应电来的

网友I:
空气开关问题

楼主:
现场是比较潮湿的。但漏电的话,应该是金属部分啊,现在反而是在开关手柄上,打开关时被电了一下。

网友J:
有什么好奇怪的,就是感应电,很正常

网友K:
手柄上有油污及水份,高电压击穿开关塑料表面引起触电。

网友L:
我遇到过一个4位的接线排黑色塑料部分漏电,也是因为环境比较潮湿。后来拆下来擦了擦,用500v兆欧表测了也没测出来,一装上还是漏电。
  •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少见的事,,,,,
    yaanlh

网友M:
    楼主的万能表使用是不正确的,应黑表笔在左手手上缠4砸不要碰到表笔。用红笔去接触漏电的壳体。你说的这种漏电经常会遇到,主要还是太潮湿,和环境有关,有的像盐酸之类的东西就会导电哦。用电吹风吹一下试试。

网友N:
    应当是感应电,因数字表输入阻抗高,测到人体与配电柜形成的电容极间电压

网友O:
    装变频器的电柜接地不良有这种现象。

网友P:
    感应电吧

网友P:
    受潮也有可能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L:
    我遇到过一个4位的接线排黑色塑料部分漏电,也是因为环境比较潮湿。后来拆下来擦了擦,用500v兆欧表测了也没测出来,一装上还是漏电。

    这个我也遇到过,最后换新才解决。

网友R:
    这有啥奇怪的,换开关呗

网友S:
可能是因为湿手操作开关,导致开关上有导电体所致。
正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T:
既然是有漏电,就肯定与环境潮湿或接地不良有关,最后开关不良也不能排除在外

网友U:
不喜欢用数字表

网友V:
3楼说得对

网友W:
因该是接地不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