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5-16):
想用外接电位器控制S7200里的T37定时器时间计时,如何实现?用外接EM231,怎么读取?

网友A:
实际上你需要将200定时器T37的PT口时间数值通过外部电位器输入电压信号,再通过模拟量输入把它转换为具体的时间运算过程。